Multisim中的AD620仿真问题

楼主(2009-03-05):
我用Multisim仿真用AD620构成的放大电路,但出来的结果很吓人,输出电压都为109MV,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2011-10-28):
你从哪儿找来的电路,好像没有反馈啊,不过我也不懂

网友B:
你调整一下R5的电阻呢?

网友C:
学习中。还 不会用

网友D(2013-01-05):
很老的帖子了啊,我现在仿真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下啊,不管输入怎么变化,输出始终是很大的电压,而且还是保持不变的数值。比如1mv的输入,设定放大倍数为100,输出始终是109MV啊啊啊啊啊~~~~~~~~~~

网友E:
真假难分的哦

网友F(2013-09-29):
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原因啊,求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原因啊,求解!!

可看此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4348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