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空调工作时不同的交流电流状态?

楼主(2009-03-11):
一般空调工作状态有制冷、制热、待机,关机,请问用什么方法能检测出这几种不同工作状态下的交流电流?谢谢!

网友A:
仅检测电流估计分辨不了制冷/制热

  灵敏点估计可以分辨出来待机/停机,但简单测量办法有可能误判;做功和待机当然很容易分辨。
  制冷/制热想办法监测空调的工况显示或直接拿空调控制器的信号可能会简单点。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通讯接口

网友C(2011-11-08):
用通讯传输信号来分辨空调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