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 可以做两位的动态数码管显示吗?

楼主(2009-03-16):
 在网上简单的搜了下,74HC164大多是做静态显示,介绍74HC164做动态的显示比较少,我是用74HC164做温度监测显示,不知可行吗?

网友A:
可以的。

用一片74HC164可以做多位的动态显示,这时最好用共阳的数码管。
当74HC164输出低时数码管亮,同时用多个三极管做共阳极的驱动,这样就可以完成动态驱动了。

楼主:
谢谢芯行天下的回复 我些程序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