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源问题

楼主(2009-03-13):
如运放的供电电压为±2~±10V,那么如果单电源供电电压最低是否可以达到4V?

网友A:
具体的地说,你指的是什么运放?

先看看你的datasheet

楼主:
如NJM4580

在手册上只写了±2~±18V,那么单电源供电最低可以多少呢?这里面有没有可以参考的?
谢谢!

网友A:
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A:
看这个运放的资料也没有交待

但也应该可以用单电源一试。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是不知道了。

从别的资料看,应该是最低4V。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704535266.pdf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4580是比较常见的作为小功率音频放大器的产品.
有的公司产品说明上说可以用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