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原理图 自动编号 图变得混乱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22):
(无正文)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太明白你说的情形。不知道与你画元件的时候没在坐标零点附近进行是否有关。

网友B:
同一

我也碰到楼主同样的问题,尤其是有多个部件的元器件,很烦人,我也没有解决

网友C:
有的

和 坐标有关

网友D:
我一般是自己编号,

这样有时候找起哪个元件特别容易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