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什么原因啊?我要崩溃了。

楼主(2009-03-21):
为什么说没有连接上啊?小弟第一次画图,刚开始学的。各位多帮忙哟,谢谢了。

网友A:
能不能马你图换清晰的?

楼主:
换了清楚的了,帮忙看看嘛

楼主:
晕,忘了图片了

楼主:
来个大点的

网友B:
你的导线是用LINE

网友B:
如果用的是LINE肯定是没连接上啦,

要用wire

网友B:
要放置导线而不是直线

楼主:
我用的是wire

我用的是导线啊,不是直线。

在导线和总线之间用的是总线入口。

网友B:
xwj前辈为何叹气?

网友C:
才疏学浅,进来学习。。。

不是用直线话的
用导线怎么会这样呢?小辈不知,还是请教高手吧,等会进来再看,学习。。。

网友A:
图线类型选择正确,应该不会有问题

看你的网络标号也是正确的。

至于中间那条看起来比较“专业”的总线,没有多少意义,不过是让人读图感觉“专业”一点而已,没必要在意它太多。要将重点放在挂网络标号的图线上

网友D:
还狡辩? 自己去看U1左边的先和右边的线为什么粗细相差那

网友B:
呵呵,理解!

俺也是这样认为的,顶楼上。

楼主:
努力学习中

U1左边的线和右边的线为什么粗细相差那么多我也不知道,

我改过来了结果一样,但我肯定的一点是我用的100%不是直线,100%是导线,

直线和导线的颜色也不一样,直线的颜色比导线的浅,和按键一个颜色的,而

导线颜色比较深,和总线一样。而且我把鼠标移到线上面显示的的确是wire

net:p1.0 之类的。

楼主:
warning是不是可以放弃不管呀?

这个问题是warning,不是个error,

警告是不是可以不管呢?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个warning。

网友E:
你用的是Protel99SE?

我以前用Protel99SE作图时,画总线总是出问题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尝试一根一根单线连下试试,我以前就这么干,就没问题。
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用的Protel DXP 2004 SP2

嘿嘿,楼上的兄弟,我用的是Protel DXP 2004 SP2,

今天早上醒来也想起不用总线,也是像你说的一样一根一根连接,

结果还真对了,没有错了,也没有警告了。

期待高手解决用总线出现错误的问题。

网友F:
你连接到总线上的分支都是成对匹配的吗?

网友E:
不懂LS,何解?

网友G:
OFF GRID

估计是芯片放置的时候OFFGRID,然后画线的时候就无法粘上去。造成了看起来连上了,实际上没有。

网友H:
好像要在总线上加如“D[0..7]"之类的网络标号的,如果你用网络标号D0,D1....D7的话。

楼主:
是成对匹配的

连接到总线上的分支都是成对匹配的,
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OFF GRID应该怎么解决呢?

OFF GRID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I:
网络标号要紧靠在被标注的导线上面

使得网络标号与相应的导线关联。
关联好后,点选网络标号,相应导线上会出现一个红X

网友E:
25楼正解,我刚刚看视频讲到了

网友E:
还有

还有就是,每个总线进口一一对应的都要标上网络标号,软件才能识别它们的对应的关系

网友J:
15楼说的正确

15楼说的正确,与导线,直线没有关系,网络标注正确就可以了,粗的那条是总线,你把它删除了。你选择一个网络,与网络名相同的就会一起被点亮,说明线已经联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