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02LCD中如何控制光标移位?

楼主(2009-03-22):
1.一开始让光标在第二行第五位(0x80+0x40+5)处闪烁,想按一下KEY1光标就向右移一位继续闪,当移到第8位时就又返回到第5位,程序怎么写啊?
2.一开始让光标在第二行第五位(0x80+0x40+5)处闪烁,当按一下KEY2光标处的那个字符就从0到9循环加一并显示出来.怎么写?

刚学会了1602的部分显示方法.如写指令,写数据,光标定位.

网友A:
这个好办

1.闪烁:在某一位间断写入带光标和不带光标的字符,光标就闪烁了。如在第二行第五位先发送一个字符“A”,0.5S后再在此位写一个带光标的字符“A",
那么光标就闪烁了。
2.光标移位:设一个光标位置计数器,当按一下KEY1时计数器加一或减一,根据光标位置计数器的内容来选择需闪动光标的位,光标就可以移位了。

3.一开始让光标在第二行第五位(0x80+0x40+5)处闪烁,当按一下KEY2光标处的那个字符就从0到9循环加一并显示出来.怎么写?

    按一下KEY2让闪烁位中的内容加1,加到10后将其清零。

楼主:
谢谢楼上.

目前读光标位置的命令还没调好.按楼主的法子可行但不具有通用性.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while(key3==0);
                        //i++;
                        //if(i>10)
                        //i=8;
                        //possit(0x40+i);
                        write_com(0x14);   //此命令让光标右移一位.
                        i=readgb_add();    //读光标所处的位置.此命令不行.
                        if(i==0x4A)
                            i=0x48;
                        possit(i);
                    }
            }

}
=============================
uchar readgb_add()
{    uchar add;
    rs=0;
    rw=1;
    en=1;
    _nop_();
    _nop_();
    add=P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0;
    add=add<<1;
    return add;
}

网友B(2009-08-23):
看看数据手册
为什么要左移一位呢,读进来的状态D0~D7是当前地址指针的数据啊。

这儿为什么QQ截图粘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