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分析一个较为复杂的有源电路?

楼主(2009-03-24):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规律不要紧吧

电路讲究的是带宽

网友B:
周期的用傅立叶级数,非周期的用傅立叶变换或拉普拉斯变

总之换成频域分析。

楼主:
如果是双口网络输入呢?怎么分析

谢谢

网友B:
若是线性的采用H参数,但无论如何还得变换到频域

建议找本相关书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