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 的for语句 请教大家

楼主(2009-03-24):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DIS[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define CC 2
void delay(uint k)///////延时
{
 uint i;uchar 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Pfrint(uint z)//送显示
{
         P0=NUM[z/10];
  P1=DIS[0];
  delay(1);
  /////////////
  P0=NUM[z%10];
  P1=DIS[1];
  delay(1);
  /////////////
}
void main()////主程序
{
 uchar x=1;
 uchar z;
 uint y;

 for(x=1;x<25;x++)
 {
  for(z=0;z<250;z++)
  {y=x*CC;
  Pfrint(y);}

 }
}

这个程序  用 keil调试 是可以结束的

也就是for语句 的循环是有次数的

但是我下载到  实验板上面的时候  显示的现象是 0, 2, 4 .......48

然后  再循环了 从48 跳到0 再开始显示?

  for 语句 按道理 循环次数有限的啊

请大虾帮忙

谢谢

网友A:
哈哈,我看中了楼主的Pfrint这个单词有意思....

楼主你的程序没有主循环,跑到最后面又跑回去了。

在后面加个while(1);让它停下来。

楼主:

Pfrint 是自己随便起的一个名字
我E文不好拉
谢谢楼上的
虽然后面加个 while(1) 能让它动态循环停止
但是 如果不加 它是怎么循环的 我还是看不明白
for(z=0;z<250;z++)
  {y=x*CC;
  Pfrint(y);}
这里是执行 250次

for(x=1;x<25;x++)
{
  for(z=0;z<250;z++)
  {y=x*CC;
  Pfrint(y);}

}
这个是 250*25次啊
执行完 应该不执行了啊
我用keil单步调试 到最后显示执行250*25次
但是下载到 实验板上却 是循环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B:
主函数必须是死循环,程序才能不停运行

  要是没有死循环,程序运行完了就会跑到没有代码的地方去运行,这样就跑飞了死机然后自动重启

楼主:

谢谢 上面的 两位

网友C:
建议先用好汇编,然后再进入C,汇编是基础

网友D:
LZ好像没怎么看明白几个高手给的解答哦

哈哈,
吧main函数改成如下的形式
void main()////主程序
{
uchar x=1;
uchar z;
uint y;

for(x=1;x<25;x++)
{
  for(z=0;z<250;z++)
  {y=x*CC;
  Pfrint(y);}

}
//主程序死循环
while(1);
//主程序死循环
}

然后再编译下载到你的实验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