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BS脚的作用(好象叫自举脚)

楼主(2009-03-25):
请问功放芯片KA2206 BS脚的作用是什么????给输出一个直流偏置吗???

网友A:
芯片规格书中不时有吗

自举

楼主:
规格书中没有啊

规格书中没有找到,我在看看

网友B:
就是自己把自己举起来,提高驱动电压。相当于一个自升压

当输出电压升高时,所需要的驱动电压也会要求升高,接一个BS电容到输出端,可以让驱动电压也跟着升高。

网友C:
这个只能看器件的datasheet

从图形上看,也可以是放大器2的一个反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