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00激光接收器件怎么使用?

楼主(2009-03-24):
以前没弄过这东东,现在想用这个器件来完成激光的接收工作,不知道怎么使用,查看器件的文档,里面只有参数,也不知道怎么搭后面的电路,另外上面说要高压,一般怎么产生高压,加在哪个位置上,都没弄懂,哪个做过这方面的大侠,请多指教!

网友A:
一直不太了解激光器件

网友A:
是这个吗?

文件中接法。不过,我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负载阻抗才50 Ω。

http://www.pacific-sensor.com/pdf_s9/AD500-9-TO52-S1.pdf

相关链接:http://www.pacific-sensor.com/pdf_s9/AD500-9-TO52-S1.pdf

楼主:
谢谢楼上

是这个,但不知道加高电压一般怎么产生,没用过,不太敢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