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d的问题,请大家来给帮帮忙啊!

楼主(2009-03-31):
大家好,我最近要搞个用ccd采集光信息的东东,需要对ccd的输出信号进行A/D转换,用的是SONY的ILX526A的3000像素的线性ccd,但是他的pdf上面没写输出的峰值电压是多少啊,这样不能为他选A/D啊,我看好像大家在处理ccd输出信号的时候都不涉及这个问题,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默认的输出电压关系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输出电压不会超过ccd的电源电压啊,我是超级菜鸟,从没碰过硬件,有太多问题不懂,请大家给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怎么看资料的? 不是写着典型值0.8V 吗?

楼主:
还是有地方不明白啊

c:a.gif谢谢您,我属于菜鸟级,不好意思,可是我还是不懂,我差了些关于ccd的论文,这个saturation应该属于输出信号饱和时候的信号电压,而代表光强的电压是输出电压,相对于offset的值啊,好像是下图中黄线标示的部分
我现在需要对这个ccd的输出进行ad转换,需要知道这个ccd的输出的电压峰值是多少,如上图中绿线所标示的对应的电压,还请您帮帮忙给看看,谢谢!

楼主:
搞错了,图在这

网友B:
应该是有的吧

我用的是东芝的,见图中黄色部分:

楼主:
再请教

我看了一下东芝的,还是有问题
我查了些论文,图中红线应该是复位脉冲,绿色线为馈通点评,黄色为参考电平(就是那个DC OUTPUT)蓝色的是信号电平,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复位电平是多少,pdf上面没写,好像我看的ccd的pdf上面都没写,是不是有什么默认的规则我不知道啊,这个电平不知道怎么选A/D啊,选小了不就被烧了吗,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再顶一下

我又查了查,这个峰值好像是由于复位电压引入的噪声,我的ccd输入只有3个:时钟,帧转移,电子快门,没有复位脉冲,估计那个输出的复位信号是ccd自己内部产生的。网上给的消除这个噪声方法都是适用于输出为差分信号的ccd,可是我用的ccd是单输出啊,穷途陌路中。

跪求高手给个解决的办法,或者帮帮忙给提供些信息,拜托啦。

楼主:
再顶一顶

关于ccd的输出:
    现在的ccd很多都有内部的采样保持电路,但是类似SONY ILX526A的这种有两种输出方式的ccd(带采样保持的输出和正常的输出)都只给出了正常输出时候的VOS,如下图
        但是带采样保持电路的输出所对应的该值却没有明确给出,不知道是否跟这个途中给出的值是一致的。
请用过这类ccd的高手帮下忙,给解答一下,拜托了!
谢谢!

楼主:
有个图没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