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板子遇到的问题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4-01):
在正常的板子测得VPON输入的应该是单片机引脚提供的占空比50%的矩形脉冲.
坏板子上测得VPON输入 高电平持续时间非常短(只有1-2秒)
请问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但是程序是一起烧进去的.只有几块板子有这样的问题
V3.3V 通过R15 接入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

网友A:
V3.3V 通过R15 接入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

为高电平导通时提供更多的基极注入电流。

你前面有问题似乎不能回答。因为你没有交待这是什么电路。该电路的好坏与占空比无关,也与所谓的持续时间无关。

网友B:
砖:换三极管

或者你的三极管部分应该加些XX电容之类(猜的)

网友C:
问问题还藏着携着,别人怎么分析?

楼主:
问问题还藏着携着,别人怎么分析?

mei you a  dian lu tu tai da
wo chuan  xia

网友A:
局部说清楚的图就可以了

楼主:
整个电路图 传上来怕看不清

晚上我再传一下吧  这个是检验电路 就是**互感器是否连上了 否则的话故障灯会亮

网友D(2010-01-07):
断开 R29 测试VPON 就知道是否 芯片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E:
菜鸟认为(不一定正确):R15是一个上拉电阻.这是MCU的软件需要.需要将 VPON确定为 "1"

按你的测试结果,有的板子可以用,且如果VPON上的电平输出有问题,那么可以80%的认为是软件不稳定很造成的.
因为,VPON是由软件产生的,也是该电路的控制源,源头出了问题,那就是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E:
建议换个芯片上去试试.如果好的芯片在上面也不能工作.那么再检测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