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封装尺寸怎么不行呀?

楼主(2009-04-07):
我想把LED数码管的尺寸改一下,以合适我买的元件,为什么那几个表示尺寸的数字都改不动呀?难到不是在这里改么??
初学protel,希望各位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应该能改

最好做一个新的,保留原始文件不变

网友B:
不是在那里改

将元件库导入元件库编辑器中进行修改然后保存,从新加载元件库就行了

网友A:
元件放置后,可以打散

再重新组合

网友C:
元件放置后,可以打散

修改元件库,然后在更新

网友D(2009-05-10):
改描述?

你把身份*上的性别改了,不做手术,还不算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