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电流或电容电压的突变问题

楼主(2009-04-08):
欢迎各位大侠指教!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教!

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电感中的电流和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的,这个结论常常作为分析动态电路的依据之一。
在理论上电容电压的突变将引起“冲击电流”;电感电压的突变将引起“冲击电压”。需要注意,这里的“突变”在时间上是趋于零的(或者说是在极短暂的时间)结果是引起幅度无穷大,但面积为有限值(电流或电压的幅度与时间的乘积)的冲击电压或冲击电流。

网友A:
应该不是幅度无穷大

是变化率无穷大

网友B:
RE

哈,希望WB61850把这楼盖的高高.

对于电容电感组成的振荡,看到就头疼,因为不会分析:就是在瞬间,电感电容上的状态是如何?电路中电流是如何?然后随着时间的增加,电感电容上的电压电流的状态又如何?

网友C:
同楼上

我也搞不清楚谐振这样的事情。目前还不适应通过数学方程式理解眼前的世界,有牛人能说得“直观”吗?

楼主:
如果有可能.....

“电子学是门实验科学”俺记得这是哪位大师前辈说的。
我们应该通过“实验”这种方法来说明问题。
不过,现在俺要继续盖俺的“千层大楼”了.....嘿嘿
回头在把这个楼盖起来^_^

网友D:
wb61850 版主这个帖不错

请继续讨论下去。

回ic921:是幅度趋于无穷大。

网友E:
有点小错误

电感电压的突变将引起“冲击电压”。

应为 电感电流的突变将引起“冲击电压”。

楼主:
好的maychang老师,那俺就献丑了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教!谢谢.....^_^

楼主:
PowerAnts老师说的没错,是有个笔误,在此改正之

在理论上电容电压的突变将引起“冲击电流”;电感电流的突变将引起“冲击电压”。需要注意,这里的“突变”在时间上是趋于零的(或者说是在极短暂的时间)结果是引起幅度无穷大,但面积为有限值(电流或电压的幅度与时间的乘积)的冲击电压或冲击电流。

楼主:
实际上“冲击电压”、“冲击电流”是不存在的

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模型,目的是引出“冲击响应”这个概念。
实际上没有“无穷大”的电压或“无穷大”的电流。

网友F:
先占个坐

楼主:
为了验证“电感电流的突变”俺作了一个电路

大家请看,就是这个样子的。稍后详细的介绍一下。

楼主:
欢迎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先介绍一下这个电路的“地”

这块“地”并不是一块敷铜板,而是用了一块很薄(大约0.2mm厚)的铜板(黄铜),当然比敷铜板的敷铜层是要厚多了,这块铜皮是包在废旧的电路基板上的。
用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重复使用地板。可以用锉刀把上面的焊点锉掉,然后用砂纸打磨干净,重复使用。如果用敷铜板,由于敷铜层太薄,很容易弄坏,所以不适合重复利用。

整块铜皮都是“参考地“这个电路只有一个地,就是铜皮。

楼主:
这个电路由两大部分组成

1.由“555”时基电路构成的脉冲信号发生器。
它的作用是为测试电路提供一个一定频率、一定占空比的脉冲信号。
2.由9014三极管及电感L等构成的共发射极电路。

关于这个电路的原理图,555时基部分就不画了(是555电路的典型应用,资料很多,大家可以找一下)。我们主要把后面部分的电路给大家较详细的介绍一下。

楼主:
这是脉冲信号发生器部分

由555电路构成,电路采用“平面搭接焊”。示波器接在信号输出端。

楼主: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波形

单向脉冲电压,幅度大约4V,频率大约50Hz,占空比约为2:1。
由于是用QQ摄像头照的,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大家将就看吧。

楼主:
这是测试电路部分

这个测试电路的主要目的是“测量当电感L中的电流发生突变时,电感L两端的电压是怎样变化的”。

楼主:
这是测试部分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这就是“等效电感网络”的样子

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CL是电感L的等效分布电容。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但是为了让“反冲电压”小一些,故此与L并联了一个120pF的云母电容器。
2.RL是电感的分布电阻(导线电阻)。
3.“M"是L与La之间的互感。引入La的目的是测量L两端的交流电压,并且不使接入系数过大,以免测量对电路工作状态影响过大。

楼主:
集电极电流的波形

这是通过取样电阻测得的集电极电流ic的波形。
这个波形是一个单向的脉冲波形,幅度大约为200mA,频率和占空比与信号源的一样。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ic波形的上升沿及下降沿是很陡峭的,几乎看不到扫描线。
这个集电极电流ic是通过电感L的。也就是说,通过L的稳态电流大约为200mA,在某个瞬间电流将突降(很短的时间)到零(即ic的下降沿)。

楼主:
电感L两端的波形1

由于俺用的示波器是低档的(ST16A,几百块RMB)所以俺尽力的让大家看清楚些(这个示波器也已经尽全力了.....^_^)。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中的“毛刺”,就是开始的那个(其余的不是),它的峰值大约为150V,这就是它的反冲电压了(就是集电极对地的电压)。其实在Ic突然跃变到零的瞬间,三极管已经击穿,也就是说,反冲电压还要高些。

楼主:
电感L两端的波形2

我们把uL(电感L两端的电压)在时间轴上展开写,大家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随时间按指数规律衰减的正弦波!其峰值大约为150V。

楼主:
电感L两端的波形3

这是集电极电压的动态波形(约等于uL)。
大家可以看到,由于uL使uc发生了一个动态过程,由Vcm(最大值)按指数规律逐渐变化到Vcc(5V)。

楼主:
电感L两端的波形4

把波形在时间轴上在展宽些(尽管示波器的辉度已经打到最大,然而就是这么亮了.....^_^)大家可以看到正弦波形(衰减的)。它的频率约几百KHz,是由电感器的电感量、分布电阻(导线电阻)分布电容决定的。

楼主:
总结一下

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实际的电感器总是有一定的分布电阻、分布电容的。因此当通过电感器的电流发生突变(或跃变)时,将引起有限值的冲击电压。

网友G:
那个震荡频率只由电感量和电容量决定,与电阻无关。

电阻决定了衰减的速度。

楼主:
圈圈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谢谢

如果回路的Q值很大的话就可以忽略回路电阻对谐振频率的影响了。
“电阻决定了衰减的速度”圈圈说的非常好.....^_^

网友H:
虽然简陋,但玩得还不错。遗憾的是电流上升“细节”没反

电流瞬间关断过程效果明显,能量都通过振荡过程损耗在“电阻”(含L的导线电阻和C的介质损耗)和发射到空间去了。

网友I:
不错,个人观点

无限变化率和无限幅度是两方面的理解吧.应该都没错.
 对于电感   dV= L*(di/dt)         dV是电感两端电压变化
 对于电容  dI=C*(dV/dt)          dI是电容两端的电流变化
    (公式中定义的方向是初始状态的正极指向负极)

如果变化率无穷,当然导致了无限的幅度.
从理想状态讲,不管电感上电流变化幅度大小,只要时间足够短就能引起大的电压幅度.电容也是一样.

很明显,楼主所说的面积有限值就是电感或电容了.

楼主:
HWM老师说的很好

有的时候细节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请看这张照片,它是集电极电流的细节。
其中电流按照指数规律上升阶段是由于电感以及电阻的时间常数造成的。电感量L越大,电阻R越小,则时间常数L/R越大,电流由某个稳态值到达另一个稳态值所经历的时间就越长。
然而ic确有更为复杂的波形.....
重新改变了电路参数,主要是增大了激励信号的频率,由50Hz增大到5000Hz。准备细致的作一下实验。

楼主:
sheepyang说的非常好,谢谢

是否可以引深一下:
电场(能量)不能跃变(或突变),如果电场发生了跃变,则将引起无穷大的电流。
磁场(能量)不能跃变(或突变),如果磁场发生了跃变,则将引起无穷大的电压。

楼主:
maychang老师说的没错,“过渡过程”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关于“突变”问题,是一个过渡过程分析问题。
过渡过程(或瞬态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了少数简单的电路以外,对于大多数实际的电路,过渡过程都没有严格的数学解。因为实际的电路总是诸多参数、非线性且时变的。严格的求解电流或电压的数学解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楼主:
就让我们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分析吧.....^_^

一切从头开始吧.....

楼主:
理想脉冲信号的波形

大家请看这个理想脉冲电压、电流的波形。
这个理想信号的主要特点是:上升时间(上沿)或下降时间(下沿)等于零。也就是说,信号由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不需要时间,当然这种信号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信号。
还有,这个信号在边沿时刻的变化率是无穷大的!
即dV/dt|t=ta,等于无穷大 或 dI/dt|t=tb,等于无穷大。(ta或tb是信号发生跃变的时间)。

楼主:
信号是如何变化的

请看这个图,不用俺多说,俺们要搞清楚信号由ta到tb区间的变化规律(是怎样变化的)。
当然您可以任意去想象,因为俺没有画出来,嘿嘿。当然可以任意想象了,哈哈.....

楼主:
看这里,看这里.....还是看看信号吧^_^

楼主:
这是信号的变化模式之一

哈哈,有N多变化模式这是其中之一.....^_^

楼主:
这是信号的变化模式之二

要写出这段曲线的数学方程也是困难的(因为俺是随意画的,嘿嘿)

楼主:
这是信号的变化模式之三

所谓多值函数是指在某个时刻的信号值不是确定的,而是N个值的其中之一。

楼主:
在此致谢:NI_Multisim_Analog_Devices_Edition_10_0_1

俺是用的“NI_Multisim_Analog_Devices_Edition_10_0_1”版本软件(是一个免费的软件,俺是在ADI网站上下的)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LCR串联电路的动态电流

这是用软件模拟的LCR串联电路电流的动态波形。
大家可以看出它的特点了吧。

楼主:
LCR串联电路

这是上述电流的电路原理图。
这个电路用到了“瞬态分析”。

楼主:
LCR并联电路的动态电压

这是LCR并联电路两端的动态电压(用软件模拟)。

楼主:
LCR并联电路

这是上述电压信号所对应的电路原理图。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激励源是脉冲电流源。

楼主:
弟兄们可以对比一下串联与并联,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之处^_

楼主: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信号是怎样变化的
这个问题可以用理想的示波器来观察(虽然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示波器)。
2.信号为什么这样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电路进行分析,这是任何仪器也取代不了的。仪器只能帮助你分析,却取代不了人的思维和判断,而这一切都是离不开实验的。

网友H:
其实,电流上升段若由一个理想电压源和一个理想开关控制

则呈线性上升,斜率为V/L。但实际情况是,回路中有各种“电阻”存在,所以随着电流的增大,电流上升曲线呈非线性。

至于回路的“突然”关断,按理将产生一个冲击电压,但其实是忽略了“电容”的存在。实际情况是,当回路“突然”关断时,电流并非“突然”降为零,而是继续流动,为“分布电容”充电。此时,磁场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转换成了电场能。其中有一个转折点,就是电流降为零,而电压升至峰值(磁场完全转换成了电场)。然后,由分布电容和电感构成的振荡回路形成“振荡”,其能量将随着“损耗”和“辐射”散去。

可是有种理想情况比较特殊,那就是理想变压器,即一个电感和另一个电感“完全耦合”(应理解为两电感线圈具有完全重合的磁场分布)。这样的话,若一个电感线圈上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另一个线圈便有可能产生与之相反的感应磁场来“完全”抵消其场强的变化,以至于原则上不发生场能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电感上的电流就有可能发生“突变”。

楼主:
HWM老师说的精辟!小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