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运放手册上的input offset voltage参数

楼主(2008-10-08):
INPUT CHARACTERISTICS Symbol     Typ     Max
Offset Voltage           Vos             2   mV

都是念书时没弄清,请问: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加补偿,需要加在运放的正端还是负端?
这样可以么?
1 正端加 2mV
or
2 负端加-2mV

网友A:
这个是随机的,需要现场调试决定。

楼主:
re

数值是随机的,我知道
我是在这里有个概念不明白,如果加补偿,需要加在运放的正端还是负端?
input offset voltage地含义?

网友B:
这个不是加补偿就能简单修正的,正确选择合适的运放才是正

楼主:
回楼上。如果就选择这个运放的话
可以这样加补偿么
1 正端加 2mV
or
2 负端加-2mV

网友A:
这么说吧,基本上落在±2mV的范围内.可以正也可以负

楼主:
re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但,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么?而不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我是在这里有个概念不明白,针对这个
INPUT CHARACTERISTICS Symbol     Typ     Max
Offset Voltage           Vos             2   mV
如果加补偿,需要加在运放的正端还是负端?

如果能有人回答一下问题,而不是其他,真的谢谢!

网友A:
晕……还没明白?补偿可以加在正端,也可以加在负端

这没什么区别。如果加在正端,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那么就应该加负压,如果失调电压是负的,就加正压。
如果加在负端,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那么就应该加正压,如果失调电压本来是负的,就加负压。

具体是加正电压还是加负电压,加多少的电压,要实际调试才能决定,并且不同的芯片可能需要不同的电压或者极性。
另外还会受到温度、电源电压等的影响。

楼主:
我正好跟你理解反
“如果加在正端,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那么就应该加负压,如果失调电压是负的,就加正压。
如果加在负端,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那么就应该加正压,如果失调电压本来是负的,就加负压”

我认为“如果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这说明系统需要一个正的电压,那么就应该加正压”

楼主:
re

还有,追加一个,
运算放大器为什么都用反向放大(从反向输入)?而不用正向放大?

网友C:
按理说,不一定是加2mV

如果放大倍数是2,只需±1mV(在正端加还是负端,看电路情况吧)。如你此前的帖子中所述。

有些时候我们加这个电压是“看不到”正负的。因为往往采用正负电源和可调电阻进行“调零”……这个事例说明,不管是加是减,或者在正端或负端进行,实际中两个方向都应该有所考虑----这一点,正如00“随机说”,电路应当适应可以预见的随机性。是这样吧?

网友C:
这个事倒是没有吧?

两者也各有特点,都有。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10楼: re

还有,追加一个,
运算放大器为什么都用反向放大(从反向输入)?而不用正向放大?

网友D:
这是最大误差,实际器件误差落在±2mV范围内

此参数的意义在于,指导设计误差调节最大范围,即所设计的电路必须具有适应±2mV输入补偿的能力。至于到底补偿多少要根据实际电路调节(一般使用电位器调节)。

网友C:
加到哪里是关键

我认为“如果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这说明系统需要一个正的电压,那么就应该加正压”
----
加到负端,减去那个正失调,是对的,反之,加到正端,就是在正失调上再加上一个新的失调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一直不知道,失调电压是不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假定环境条件(如气温与湿度)固定不变。

网友C: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如同坐标平移

我认为“如果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这说明系统需要一个正的电压,那么就应该加正压”
我认为“如果失调电压本来是正的,这说明系统大了一个正的电压,那么就应该下移(减去)一个同样的电压”

只有这样才能让目标点移归原点。

网友E: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发现在输入加补偿很难操作..

那次专门拿了10片TI的TL062来做失调电压试验,结果发现不同的芯片失调电压
相差很大,而且有正有负,即使是同一片上的两个运放也是这样。。。

网友F:
re:楼主

"运算放大器为什么都用反向放大(从反向输入)?而不用正向放大?"
一般运放都用反向放大.是因为考虑到共摸信号的影响.反向比正向的共摸信号要小很多.

楼主:
re

我们实际中,失调电压都是根据手册设计,手册上是一个从正数到负数的范围,那就按照这个范围做极端设计。这样坏的情况能够使用,那个别好的运放更是可以!比如,是-10--+10,那就在前面加一个信号(电阻)电压将失调都拉为正(负的拉为正,正的变得更大,然后在运放的最后一级格外加DC,消去前面的总失调)只是,这样,设计太保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