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刚自学单片机。

楼主(2009-04-13):
请问用C语言如何实现音乐蜂鸣器的?
还有用串口如何实现段式LCD的点亮?
谢谢!

网友A:
一个帖子不要同时提两个问题

应当分两个帖子进行,以免讨论时发生混乱。

音乐蜂鸣器---如何实现,和用什么MCU直接有关,不单单是语言问题

段式LCD的点亮----和控制器硬件资源和其它条件有关,应当说明你的具体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