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音量控制器的制作

楼主(2009-04-13):
帮忙设计制作一个具有音量调节功能的音频信号调节器,要求采用数字方式调节音量,音量调节有32个档位,使用两个"+"/"-"按钮分别作为音量“增加”和“减少”调节,每按动“+”按钮一次,音量增加一个数量级。输入信号采用MIC(A)和1V/1KHz两种信号音频信号,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A:
去买个PT2256、或TC9153即可

很常用的东西,比较好买

国产双声道音量控制IC

AX2315 双声道带响度的数字控制音质处理器,IIC控制,6V-10V,兼容PT2315/SC7312,采用SOP-20封装
AX2256 双声道音量控制器,按键控制音量加减,4V-10V,兼容PT2256/TC9235,采用SOP-16/SOP-16W
AX62429 双声道音量控制器,MCU控制音量加减,典型电压5V,兼容M62429,采用SOP-8/DIP-8封装
AX8004  双声道音量控制器,按键控制音量加减,2.0V-10V,采用SOP-16封装
AX9153 双声道音量控制器,按键控制音量加减,4.5V-12V,兼容TC9153/SC9153,采用DIP-16/SOP-16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