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485通信,7M速率时,电缆线最长可多少?

楼主(2009-04-14):
    如果用SP491,需要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A:
参考

详细请进入:http://blog.21ic.com/more.asp?name=iC921&id=9466

[035]
[035]
Simple charts are used to help the user select the proper cable without any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able parameters. This program divides the usage categories into EIA-232-D, EIA-422-A, and EIA-423-A. When using this literature, use the EIA-422-A charts for choosing RS-485 cable.
简单的曲线图可以帮助用户不需要任何电缆参数和技术认识情况下选择性能适宜的电缆。This program按用途分成三类:EIA-232-D、 EIA-422-A和EIA-423-A。用这些文献时,可用EIA-422-A的曲线图来选择RS-485电缆。

Figure 3.1: Data Signalling Rate versus Cable Length for Balanced Interface Using 24 AWGTwisted pair Cable

Note 1: Above attenuation data is supplied courtesy Belden Wire and Cable Company
Note 2: Datalen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Belden Wire and Cable Company. Datalene is a type of foamed cellular polyethylene insulation.
Figure 3.2: Attenuation versus frequency for several Data Cable

网友B(2009-08-23):
实际不会超过150米,电缆的特性阻抗应在150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