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平转换的方案

楼主(2009-04-22):
3.3V的CPLD想驱动5V的AD有办法么?还是只能换CPLD。。。

另一个问题是3.3的MCU想要RS232通信怎么办?似乎MAX232最低只到3.5V

5V的MCU从3.3V的SRAM读东西有办法解决么?

似乎有点混乱,其实问题就是现在所设计的系统中CPLD和SRAM是3.3V的,AD是5V的,SRAM需要分别和AD和MCU通讯,MCU要和PC及SRAM通讯,并要控制CPLD,MCU暂时还没定3.3还是5,但希望能是5V,想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么?难道只能更换器件的选型么?=.=

先在此谢过

网友A:
力争统一或多数统一

楼主:
如果实在统一不了呢?

因为在设计阶段,用的东西偏、数量少,好几个都是申请的样片,换型号很痛苦啊。

如果实在统一不了的话是不是可以用MAX3003类似的片子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

谢谢!

楼主:
谢谢谢谢!

刚才我在美信的网页上怎么就没搜到这个系列呢=.=

太感谢了

网友B:
3V的232和AD也太多了

SRAM需要分别和AD和MCU通讯???

楼主:
对的

SRAM分别和AD和MCU通讯

3V232后来看了,确实MAX3232就可以,是我不好,漏看了。。。

另外,现在AD是5V,SRAM和MCU都是3.3,选了74LVC8T245做接口,将就着用,不知道是否合理,或者有没有更合适的选择。望大虾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