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在数码关上怎么显示呢?

楼主(2009-04-30):
我最近用mega32单片机写显示时钟的程序,搞了几天还是没效果,有那位大虾可以帮忙呢?

网友A:
说清楚点

是读不出来,还是数据不正常。
第一次接触ds1302经常会忽略一个问题,ds1302刚通电时是不会开始走时的,读出的秒数是80,要写入秒数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