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下水

楼主(2009-04-30):
我的温控项目中用到18b20测水温 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进行封闭或者其他高见 让18b20可以下水正常测温 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vector-sz.cn/vector-sz_Product_52648.html

楼主:
可否提供详细的文档资料呢

想具体了解下 和普通18b20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请联系上海精创电器。

楼主:
买楼上芯片合适还是打胶合适呢 呵呵

有人说硅胶一下水容易融化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有人推荐ab胶和玻璃胶 据说防水效果很好 大家感觉怎样 有推荐的吗 谢谢

网友C:
橡胶一包丢水理还是50度左右的

楼主:
没看懂楼上的意思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把b20三个引脚上了ab胶 说是得等24小时才能最结实 明天试试看。刚在常温下试了下 上了ab胶接了三根长导线后灵敏度不如以前了 反映有些迟钝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自己封?

如果非要自己封,最好用环氧树脂,ab叫老化很快,会开裂。

楼主:
橡胶一包丢水理还是50度左右的 ab胶老化很快

我用ab胶封的 感觉温度灵敏度不如以前了 不知道下水进行pid温控时精度能在多少啊 哎!

网友E(2011-05-10):
楼上装铁管里是个办法,不过要注意减小热阻,另外如果不是饮用水的话,直接环氧树脂一包就进去了。

网友F:
有厂家生产类似于 PT100的不锈钢探头的,螺母状,防水,导热也很快

网友G:
回复 网友A:

防水18B20多少钱一片?
正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