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讲解一下,这个变量t是什么状态?!

楼主(2009-05-01):
最近买了块板子在学习单片机,有一些细节不明白,望高人指点迷津!

其中
static unsigned char t;  // 请各位大虾看看,此时t的初值是多少?小弟不明白为什么是0,还是其他的值。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bit ldelay=0;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nsigned char code ledp[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ledi;
RCAP2H =0x10;
RCAP2L =0x00;
TR2=1;
ET2=1;
EA=1;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if(ldelay)
      {
       ldelay=0;
      P0=ledp[ledi];
      ledi++;
      if(ledi==9)ledi=0;
      }
    }
}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nsigned char t;  // 请各位大虾看看,此时t的初值是多少?小弟不明白为什么是0

TF2=0;
t++;
   {
   t=0;
   ldelay=1;
    }
}

网友A:
个人意见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搞的。静态变量我不会放在函数里面声明。而且这里t一点意义也没有。t++,然后又变成0,管它静态不静态还是哪里声明,就是个无用的东西!

网友B:
个人见解

t 没有自己定义初值,默认是0,你可尝试定义static unsigned char t=5;
这时t初值就是5.

网友C:
你的定时中断程序timer2中有个判断自加后的t值等于某个常数,然后触发隔t个定时中断后显示数码管或者LE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