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人帮我画几个电路图

楼主(2009-04-29):
最近在设计个16*16LED点阵电路,但找到的资料缺电路图,那位好心人帮我画下电路图,下面就是我找到的资料

1、电源电路

  电路主要分为:变压、整流、滤波、稳压四个部分。电流进入电路,通过一个220V变9V的电源变压器把220V的交流电压变为9V的交流电压,然后通过整流器把9V交流,功率为15W左右。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9V交流电压经过全桥QD2进行全波整流,C19滤波,7805稳压后,输出稳定的+5V直流工作电压。

2、复位电路

AT89C51的复位是由外部的复位电路来实现的。AT89C51的复位如图2复位电路所示。复位引脚RST通过一个施密特触发器与复位电路相连,施密特触发器用来控制噪音,当在80C51单片机的RST引脚入高电平并保持2个机器周期时,单片机就执行复位操作(若引脚持续保持高电平,单片机就处于循环复位状态)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电平由复位电路采样一次,然后才能得到内部复位操作所需要的信号。
上电复位要求接通电源后,单片机自动实现复位操作。我采用的是按钮复位—按键手动复位。按键手动复位由电平方式和脉冲方式两种,我采用的是电平复位。电平复位是通过RET端经电阻与电源VCC接通而实现的,如图3电平复位所示。时钟频率取12MHZ,Rs取200Ω,Rk取1K,C取10μF。

3、时钟电路

  80C51单片机的时钟信号通常有两种方式产生:一是内部时钟方式,二是外部时钟方式。
  采用内部时钟方式:80C51单片机各功能的运行都是以时钟控制信号为基准、有条不紊的工作。因此,时钟频率直接影响单片机的速度,始终电路的质量也直接影响单片机系统的稳定性。80C51内部有一个用于构成振荡器的高增益反相放大器,该高增益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端为芯片引脚XTAL1,输出端为引脚XTAL2。这两个引脚跨接石英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和微调电容,就构成一个稳定的自激振荡器,如图4时钟电路所示,是80C51内部时钟方式的振荡器电路。电路中的电容C1、C2典型值通常选择30pF,对外接电容虽然没有严格要求,但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振荡器频率的高低、振荡器稳定性和起振的快速性。晶振的频率越高,则系统的时钟频率也就越高,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也越快,所以我选用的晶振是12MHZ晶振。
晶振为12MHZ时的机器周期的计算:
一个机器周期=12个振荡周期,时钟频率f=1/T,
一个机器周期=1/T*12,若晶振=12MHZ,一个机器周期=1/12M*12=1μS
外部时钟方式时把外部已有的时钟信号引入到单片机内,此方式常用与多片80C51单片机同时工作,以便各单片机的同步。
本文来自: 电子工程师之家http://www.eehome.cn

网友A:
这图在网上去搜索,多的事

网友B:
(2)RC复位+二极管快速放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