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四分频

楼主(2009-05-19):
各位,怎么实现四分频?最好有电路图,用两个D触发器串联能实现不?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把D触发器的Q非接回到数据输入端,然后两个这样的串起来

网友C:
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用两个D型触发器   第一个触发器的Q1非接第一个的输入端D1 CP1端接CP信号     第二个触发器的CP端连上一个触发器的Q1非  Q2非接第二个触发器的D2  输出Q2 就是你要的输出结果。    我不会在这上面画图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加我为好友 一起学习 !!

网友D:
使用计数器

可以使用计数器进行分频

网友E(2009-06-24):
一片7474就可以了

里边正好有两个D触发器.可以用于四分频

网友F:
上图方法

引用 网友C: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4楼: 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用两个D型触发器   第一个触发器的Q1非接第一个的输入端D1 CP1端接CP信号     第二个触发器的CP端连上一个触发器的Q1非  Q2非接第二个触发器的D2  输出Q2 就是你要的输出结果。    我不会在这上面画图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加我为好友 一起学习 !!

-----------------------------------------------------------------
先把线路图转为图片,再上传。期待你的图。

网友G:
哈哈

我来上图。

网友H:
既然是分频,老x一般只会考虑CD4040、74393等高位数的计数器

既便宜接线、用法也简单

建议大家多多熟悉常用的数字逻辑电路的型号哦

网友H:
顺便附上搜集的数字电路型号与功能对照表

顺便附上搜集的数字电路型号与功能对照表
4000与4500系列
型号规格    性能说明
CD4000    "3输入双或非门1反相器                "
CD4001    "四2输入或非门                "
CD4002    "双4输入或非门                "
CD4006    "18级静态移位寄存器                "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
CD4008    "4位二进制并行进位全加器                "
CD4009    "六缓冲器/转换器(反相)                "
CD4010    "六缓冲器/转换器(同相)                "
CD40100    "32位双向静态移位寄存器                "
CD40101    "9位奇偶发生器/校验器                "
CD40102    "8位BCD可预置同步减法计数器                "
CD40103    "8位二进制可预置同步减法计数器                "
CD40104    "4位三态输出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
CD40105    "先进先出寄存器                "
CD40106    "六施密特触发器                "
CD40107    "2输入双与非缓冲/驱动器                "
CD40108    "4×4多端寄存                "
CD40109    "四三态输出低到高电平移位器                "
CD4011    "四2输入与非门                "
CD40110    "十进制加减计数/译码/锁存/驱动                "
CD40117    "10线—4线BCD优先编码器                "
CD4012    "双4输入与非门                "
CD4013    "带置位/复位的双D触发器                "
CD4014    "8级同步并入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
CD40147    "10线—4线BCD优先编码器                "
CD4015    "双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
CD4016    "四双向开关                "
CD40160    "非同步复位可预置BCD计数器                "
CD40161    "非同步复位可预置二进制计数器                "
CD40162    "同步复位可预置BCD计数器                "
CD40163    "同步复位可预置二进制计数器                "
CD4017    "十进制计数器/分频器                "
CD40174    "六D触发器                "
CD40175    "四D触发器                "
CD4018    可预置1/N计数器
CD40181    "4位算术逻辑单元                "
CD40182    "超前进位发生器                "
CD4019    "四与或选译门                "
CD40192    "可预制四位BCD计数器                "
CD40193    "可预制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
CD40194    "4位双向并行存取通用移位寄存器                "
CD4020    "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
CD40208    "4×4多端寄存器                "
CD4021    "异步8位并入同步串入/串出寄存器                "
CD4022    "八进制计数器/分频器                "
CD4023    "三3输入与非门                "
CD4024    "7级二进制计数器                "
CD4025    "三3输入或非门                "
CD40257    "四2线-1线数据选择器/多路传输                "
CD4026    "7段显示十进制计数/分频器                "
CD4027    "带置位复位双J-K主从触发器                "
CD4028    BCD-十进制译码器
CD4029    "可预制加/减(十/二进制)计数器                "
CD4030    "四异或门                "
CD4031    "64级静态移位寄存器                "
CD4032    "3位正逻辑串行加法器                "
CD4033    "十进制计数器/消隐7段显示                "
CD4034    "8位双向并、串入/并出寄存器                "
CD4035    "4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
CD4038    "3位串行负逻辑加法器                "
CD40CD40    "12级二进制计数/分频器                "
CD4041    "四原码/补码缓冲器                "
CD4042    四时钟控制D锁存器
CD4043    四三态或非R/S锁存器
CD4044    四三态与非R/S锁存器
CD4045    "21位计数器                "
CD4046    PLL锁相环电路
CD4047    "单稳态、无稳态多谐振荡器                "
CD4048    "8输入端多功能可扩展三态门                "
CD4049    "六反相缓冲器/转换器                "
CD4050    "六同相缓冲器/转换器                "
CD4051    "8选1双向模拟开关                "
CD4052    "双4选1双向模拟开关                "
CD4053    "三2选1双向模拟开关                "
CD4054    "四位液晶显示驱动器                "
CD4055    "BCD—7段译码/液晶显示驱动器                "
CD4056    "BCD—7段译码/驱动器                "
CD4059    可编程1/N计数器
CD4060    "14级二进制计数/分频/振荡器                "
CD4063    "四位数字比较器                "
CD4066    "四双向模拟开关                "
CD4067    "单16通道模拟开关                "
CD4068    "8输入端与非门                "
CD4069    "六反相器                "
CD4070    "四异或门                "
CD4071    "四2输入端或门                "
CD4072    "4输入端双或门                "
CD4073    "3输入端三与门                "
CD4075    "3输入端三或门                "
CD4076    "4位三态输出D寄存器                "
CD4077    "四异或非门                "
CD4078    "8输入端或非门                "
CD4081    "四2输入端与门                "
CD4082    "4输入端双与门                "
CD4085    "双2×2与或非门                "
CD4086    "2输入端可扩展四与或非门                "
CD4089    "二进制系数乘法器                "
CD4093    "四2输入端施密特触发器                "
CD4094    "8级移位存储总线寄存器                "
CD4095    "选通J-K同相输入主从触发器                "
CD4096    "选通J-K反相输入主从触发器                "
CD4097    "双8通道模拟开关                "
CD4098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
CD4099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                "

网友H:
顺便附上搜集的数字电路型号与功能对照表2

74系列:
型号规格    性能说明
7400    "2输入端四与非门                "
7401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
7402    "2输入端四或非门                "
7403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
7404    "六反相器                "
7405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
7406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
7407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08    "2输入端四与门                "
7409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10    "3输入端3与非门                "
74107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
74109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
7411    "3输入端3与门                "
74112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
7412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
74121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
74122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
74123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
74125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
74126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
7413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
74132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
74133    "13输入端与非门                "
74136    "四异或门                "
74138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
74139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
7414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
74145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
7415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
74150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
74151    "8选1数据选择器                "
74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
74154    "4线—16线译码器                "
74155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
74156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
74157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
74158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
7416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
74160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
74161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
74162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
74163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
74164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
74165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
74166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
74169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
7417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
74170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
74173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
74174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
74175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
74180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
74181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
74185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
74190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
74191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
74192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
74193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
74194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
74195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
74196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
74197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
7420    "4输入端双与非门                "
7421    "4输入端双与门                "
7422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
74221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
74240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
74241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
74243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
74244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
74245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
74247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
74248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
74249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
74251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
74253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
74256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
74257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
74258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
74259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
7426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
74260    "5输入端双或非门                "
74266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
7427    "3输入端三或非门                "
74273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
74279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
7428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
742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                "
74290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
74293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
74295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
74298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
74299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
7430    "8输入端与非门                "
7432    "2输入端四或门                "
74322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
74323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
7433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
74347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
74352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
74353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
74365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
74366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
74367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
74368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
7437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
74373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
74374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
74375    "4位双稳态锁存器                "
74377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
74378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
74379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
7438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
74380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
7439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
74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
74393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
7440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
7442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
74447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
7445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
74450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
74451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
74453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
7446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
74460    "十位比较器                "
74461    "八进制计数器                "
74465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
74466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
74467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
74468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
74469    "八位双向计数器                "
7447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
7448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
744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
74491    "十位计数器                "
74498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
7450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
74502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
74503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
7451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
74533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
74534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
7454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
74540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
7455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
74563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
74564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
74573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
74574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
74645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
74670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
7473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
7474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
7476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
7483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
7485    "四位数字比较器                "
7486    "2输入端四异或门                "
7490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
7493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
7495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
7497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

网友I:
还是用一个 CD4024 吧。多省事儿?

网友J(2021-07-15):
45年前,我在计量所搞自动化,记得当时是用计数器将50HZ的交流电分频得到所需要的脉冲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