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为啥按个电容再接地呀??

楼主(2009-05-27):
接问一下,这里的VDD不为不直接接电源而是要加一个电容再接地呀??

网友A:
re

退耦电容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对退耦电容也是最近才认识清楚。
假如楼主也是一像我这样的菜鸟,肯定,一句“退耦电容”不能解去心中的疑惑。

转个更详细点的解释:
    电路系统中变化的电流对系统供电电源里的电源内阻起作用,从而导致电源
向电路输出实际电压产生抖动。
    如果从电源引出一个较小的电阻,该电阻串联一个电容到地,该阻容节点就
可以为需要退耦的电子元器件供电了。虽然该阻容节点上的电位有所下降,但在
该节点上的电压却会趋于稳定。这是RC积分网络的典型应用实例。该电容就是退
耦电容。

网友C:
这个小电容,有小电池作用

可以在短时内,就近供电

楼主:
感谢

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确实我也是个新手,菜鸟一个
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
听你们这说一说我也大概了解了这个电容的作用了,
这里的电容不是电解电容,
它的作用是:把VCC上的高频信号导入地线上,这样只有低频信号输入芯片。
不过这个直流电源怎么会有高低频之说呢?要有也可能有电压的上幅动呀。

网友D:
任何信号都有高频和低频成份

任何信号都有高频和低频成份,傅立叶变换学过吧!

网友C:
高频成分可以说是来自器件的电流消耗

原因是:
器件的电流消耗不是稳定的。当脉冲翻转时,电流就有变化,这种变化就意味着有高频电流。

*---不过这个直流电源怎么会有高低频之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