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我这个电路是否正确:用MOSFET实现直流浪涌抑制

楼主(2009-03-18):
大家好:
想用MOSFET设计一个直流浪涌抑制,思路是当输入Vin超过36V时,Q2对地导通,MOSFET被关断;当Vin小于36V时,TL431的负极电压起作用,使得Vgs=5V,MOSFET导通。

本意是想用MOSFET设计一个浪涌抑制电路,当电压在12V~36V时MOSFET导通的,范围之外的都是关断保护的,俺是模拟菜鸟,只好上来请教大虾们了,请多多指教!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看来错误是很多了,嘿嘿……

楼主:
请赐教

请赐教

网友A:
TL431的R3,R4错了

R5,R6的数值不可靠。
或者把TL431和Q2换过来重新计算。

楼主:
re:dxpol432

输入电压是变化的,在MOSFET导通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也是变化的,所以我放一个TL431那里是想保障Vgs恒为5V,不会根据输出电压的变化而导致Vgs变小而导致MOSFET关闭,所以这里这样应用TL431不知道是否正确?
而Q2是想用来当输入电压达到36V时,直接把MOSFET的G极电压拉低为地,使得MOSFET直接关闭。

楼主:
谢谢诸位了

回去后好好把TL431给寻思了一番,发现自己错了很离谱,那个电路不但错得很离谱,而且也没法通过小改动去实现相应的功能。
现在直接寻了一片MIC5014来驱动MOSFET了,另外结合TL431来做电压监视,估计差不多了,回头搞成了再把图发上来,再请大虾们评判一下。
谢谢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