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和上电的时间间隔

楼主(2009-03-19):
请问大家,芯片焊接完毕之后马上上电对芯片有影响吗?会不会烧坏芯片?
我用的是nRF24E1,在焊周边器件之前进行了一次调试,发现没有问题,但是焊完别的元件之后马上上电,就挂掉了,然后又把周边器件吹下来,清理了电路板以后还是无法正常工作,请问会不会是因为焊接后立刻上电导致芯片损坏了?因为抓波形时看到24E1的时钟线一直在发波形,但是却收不到。。。

网友A:
如果是真的焊好了,应该没有限制

网友B:
看芯片的名字好象是Nordic的无线芯片?

开始以为是板子烧了什么的。看你最后一句,似乎是说焊上周边器件后,信号就收不到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是不是周边器件焊接的不好,导致寄生参数太大,信号被XXOO了?或者板子信号链路上的布线本身就有问题?(没搞过无线的,以上纯属主观臆断和胡说八道,如有谬误,行家就当看笑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