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理想变压器方程的问题

楼主(2009-04-02):
理想变压器的特性方程,如果原边和副边的电压、电流取关联参考方向,应该是:
u1=n*u2
i1=(1/n)*(-i2)

如果副边的电压、电流取非关联参考方向;原边电压、电流取参考方向;u1和u2的正极性端指向*端;i1流入*端,i2流出*端,

那么:
i1=-(1/n)*(i2)

i1=+(1/n)*(i2)

这2个方程哪个正确?

网友A:
变压器方向确定规则:

原边:按无源法则确定,电流正向定为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次边:按有源法则确定,电流正向定为低电位指向高电位。

原次边的电压方向以参考点为准。

因此若原次边电流方向都定为和其电压同向则有:

U1=n*U2
I1=(1/n)*(-I2)

反之则为:

U1=n*U2
I1=(1/n)*(I2)

网友B:
应该是

i1=-(1/n)*(i2) 应该是这个对的吧

网友C:
做到两边输入输出功率相等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