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R中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在源程序中,我将数据存储在A中
在调试时,只看到SFR中,ACC里面的值在变化
怎么不是A的值变化呢
还有
A和ACC有什么关系吗
谢谢了

网友A:
麻烦说明你是什么主机的

网友B:
A和ACC是一码事,SFR中是ACC,反映在指令中便是A(缺省指定)

网友C:
A是CPU寄存器,而ACC是内存单元。

虽然是两个东西,但是被连接到同一个物理存储单元。不同的指令目标是不一样的,有些指令是隐含寄存器A的,而有些指令则只能对内存单元操作。

网友D:
A和ACC在指令中还是有区别的

用A表示寄存器寻址
而ACC表示直接寻址

A和ACC在物理上是同一个存储空间。

网友B:
楼上,那可不是两个东西哦。只是一个东西的两个面而已。

网友C:
那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B:
六楼指的是“楼上的楼上”,看来某些低门槛的东西还是有

在MCS-51某些指令中,暗含着累加器操作数的指定(反映在指令编码上没有相应的操作数代码域,其实其相关信息已经和OP-code捆绑)。在汇编中为了显式的体现这样的一种关系,便采用了A来说明。至于ACC,那是A在SFR中的“地址”。只要能访问SFR的指令都可以将A的地址放入相应的操作数代码段,为别于A,故采用ACC表示之。

网友C:
按照俺的理解,A是确实存在的CPU寄存器,

而ACC则是通过内存映射的方式,将A寄存器映射到了某个内存单元。

网友B:
sfr ACC = 0xE0; // 此便是A,能说是两个东西(实体)吗?

网友C:
都说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A累加器是CPU本身的一部分,是属于CPU的算术逻辑单元(ALU)的一部分。
而ACC则是一个内存单元,它是属于存储器部分的。

只不过将A累加器映射到了ACC这个内存单元而已。虽然是两个东西,但是最终指向的物理单元是同一个。

网友E:
ACC是A的直接寻址方式的表示

楼主:
51at

我用的是51的,AT89S51

网友F:
我觉得你俩说的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