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栈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无正文)

网友A:
字面意义

储存货物或供旅客住宿的房屋:货栈 客栈 栈房。

在这里,我们只需简单地与“货栈”相比较。“货栈”怎么用,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B:
栈,有序存放数据的地方

注意栈数据进去次序,通常先进后出,后进先出。
栈指针指向栈顶地址

网友C:
栈是一个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好比弹夹,后面压入的子 弹

或者像烤羊肉串、冰糖葫芦等,后面串上去的要先拿下来,下面的才能出来(当然你硬要倒着拔或者把竹签折断那就没办法了...这种情况就属于强 行修改堆栈指针)

网友A:
栈和存储器不同

栈取了就没有了
存储器/寄存器可以取x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