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脚按键怎么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04):
不对,这是两个一组的拨动开关

至于“四脚按键”,同一边的两个脚是相连的,自己找个实物去量一下!!!

网友B:
同向两脚是两极,同侧背向是一家

借用上图说明一下
上图中14,23是相通的,1,2要按下才通,
但这个图是DIP开关图.ls已经告诉你了.

4个脚是为了安装牢靠,其实就两个脚,一直线上两脚是通的

网友C:
有疑问

楼主好像问的这个开关是怎么样连接?应该就是具体怎么焊接在班子上面的吧!!!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

如果连实物图,不妨拿个万用表测测!

网友E:
直接测就行了.

在上网请教,等你电脑没启动完都测好了。凡事多动手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了,我可能问题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那四个脚是什么关系,三楼大哥让我明白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