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这个电路

楼主(2009-04-05):
搞一份,谢谢

网友A:
想找,图片要清晰呀

型号规格差一个字都可能有不少不同

网友B:
你要找啥东西哦?电源?

网友C:
胆子大点----拆

香港龙威指针式单路直流稳压电源20V/2A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view_large_pics.htm?offerId=97281369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view_large_pics.htm?offerId=97281369"></iframe>

网友D:
哈哈……老T这是在教唆...

网友C:
非也,不会拆的电工不能算好电工

这个是普通稳压电源,没什么花头的,把原理图画下来,再分析学习,本事就是这样炼出来的.

网友E:
拆开就会看到:原来也这么简单:-)

网友F:
原来这么山寨

楼主:
再请教

我是新手才学的,拆了分析不懂,只知道变压·整流·滤波·稳压·其他看不懂,请各位讲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F:
你要这样说就不同了

应该用具体的电路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