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制作可调电源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4-05):
 原理图:

我按照电路图焊好板子之后,用万用表测输出两端却发现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317芯片是否良好?

网友B:
分别测量1、2、3脚电压放上来看看。

网友C:
图MS没问题啊

楼主:
问题

测量二脚和三脚的电压是为零的,但是我之前测试ic是没有坏的。
全桥整流之后的输出是正常的。。
lm317有三种封装,是不是每一种封装的引脚都是从最左边开始数1,2,3。

网友D:
多点耐心,看下有没有焊错。

网友E:
1、3脚反了

网友D:
不过你这个图的1、2、3编号确实有点问题

DIP封装面对字,管脚向下,从左到右1、2、3,功能是3入,2出,1调整。

楼主:
我用的封装是TO-220

我测得输入脚与地的电压是12—13V ,输出脚和地电压是8-9V ,调节端和地是1.8-1.9V,可是输出端电容的两端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B:
你确认电路连对了吗?

楼主:
确定

我确定电路连了,我刚刚换了另外一块lm317,输出端有输出,但是调节电位器却只有8到10V左右的输出。。不知道这又是什么的原因。。。

网友F:
可以先量一下R2

看看范围有多少

楼主:
R2是4.7k的可调电位器

R1=200欧姆..

网友F:
要求看你实际量出来的结果

网友F:
不是名义值

网友G:
监控参考电压

输出与调整端是真正的参考电压,正常工作是1.25V.
如果输出电压范围有问题而连接没问题的话,
那楼主,输入电压是否同步提高拉?
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差要高1.5V左右才能正常工作.
另外1N4002是否被击穿?

网友H:
d

你输入的是多少电压、?

楼主:
输入电压为12伏

我测试了二极管都是好的,可调电位器的实测值是4k的。现在我真的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