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最大采样速度是250K的AD转换器,可以用230K的采样速度长期工作吗?是不是应该要留出一定的速度裕量呢?

另外,使用AD时,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怎么铺设啊?我看到有人把两个地在AD芯片下单点接地,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处理。

网友A:
通常器件给出的指标是可靠运行的指标

但为了追求更高的可靠性,就需要降低点速度,以免器件的离散型影响了可靠性能

楼主:
谢谢楼上了

对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处理呢?

网友B:
你是用什么AD?

datasheet上会讲如何布线的

网友B:
对了

其实AD本身也有数字和模拟两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