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弄个0-5v正弦波

楼主(2009-04-15):
  我想绘个表   DA的
但是不能有负值  所以要把正弦波中加个直流分量
电路超简单 就是个正弦信号连到示波器上
请问我怎么能加个直流分量  把我的波上移~~~~
谢谢

网友A:
运放会用吗?

网友B:
把我的波上移~~~~

我太邪恶了~

帮顶

网友C:
LS确实太邪恶了

LZ要是个爷们,你去移他的波,不知道你怕不怕哦

GAGA~~~~~~~~~~~

运放作个加法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居然是个女的,哈哈

没有下垂就不要往上移啦

KAKA~~~~~~~~~~~

我更邪恶

楼主:
...

我恨那几层的~~~

网友D:
不难,不要在意他们这帮家伙

找机会给他们出点难题。

用个电容隔离掉直流分量就有正有负了。

-----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楼主: 求助!!!怎么弄个0-5v正弦波

  我想绘个表   DA的
但是不能有负值  所以要把正弦波中加个直流分量
电路超简单 就是个正弦信号连到示波器上
请问我怎么能加个直流分量  把我的波上移~~~~
谢谢

网友E:
DA输出就一定有负值吗?

DA输出就一定有负值吗?如果DA参考电压是5V且没有负电源的,输出直接就是0-5V的正弦波。

网友F:
偶来说说吧

估计楼主遇到了数字处理上的问题。

不管是AD还是DA,数字表示是有一定格式的。
对于能输出负压的DA,一般数字使用二进制补码的格式表示。
对于不能输出负压的DA,一般用无符号数表示。
当然这个不是很绝对。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转换的问题。

比如说,用不能输出负压的DA,进行电平移位,使之能输出负压,
与使用直接能输出负压的DA之间使用的数字格式是有区别的。

网友B:
MM,不要生气,玩笑的

丫的都是猫扑惹的祸,上了几个月的猫扑,发现人变邪恶变娱乐了不少,嘎嘎
表生气^_^

网友G:
分压

分压最简单;  用两个电阻

网友H:
究竟是AD还是DA?

网友I:
MSP430经验交流

我是MSP430的新手,大家分享下你们学习430的经验哈,我以前学过51,现在学430发现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