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汇编程序

楼主(2009-04-17):
初学51单片机
由于刚接触单片机汇编程序
里面许多的汇编程序看不懂,不知道那些语句是怎么实现那些功能的????
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可以让自己看懂汇编程序,可以让自己学好汇编……???????????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kanshu

买上一本或借上一本汇编语言基础书
再多看看例子  自己多动手做做!!  祝你成功

网友B:
别学汇编,汇编只是语言,要学说活。

楼主:
要学说活???

<别学汇编,汇编只是语言,要学说活。>??????

2楼的意思是什么???能否详细点,请指教!!!

网友C:
能看懂汇编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就是看不懂

现在问题就是看不懂那些汇编程序为什么要那样写,它们是怎么实现那些功能的???????

网友D:
学说话,也就是学编程思想!

其实汇编不如C理解的快,学汇编很难理解那麽多的寄存器,不如学C,上手快!个人见解!多理解别人的编程思路!常练习吸星**,进步飞速!

楼主:
有点明白了

网友D:
看看 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

通俗易懂,现在很少有人在那样编书了,
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也不错!

网友E:
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

北航的,马忠梅的

网友F:
学习汇编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微机原理和汇编程序设计,然后了解下单片机的体系结构,这样才能打好基础,以后就容易些。

网友G:
汇编还是看看吧

分清机器指令和伪指令操作

概念清晰了不一定非要找书看,baidu,狗狗一样能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