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9-04-24):
在一个元件反复焊接的过程后,焊盘上的铜皮掉了,请问怎么将其焊接上或者如何补救。

网友A:
接线

在铜皮掉了的两端 接线

网友B:
接线

铜圈旁边的线路刮开一点点,焊上去!!!

网友C:
也就这些方法了

网友D:
大家都说完了

办法就只有这些

网友E(2009-05-26):
看电路

如果你电路断了路附近有相通的焊盘或者过孔,在不影响其他电路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容易焊,选这个点.建议不要刮铜皮,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