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片机通过串口互相通讯 问题

楼主(2009-04-24):
声明我是初学者。

假设一个主单片机和多个子单片机组成的串口通讯电路....
总线方式通信

多个子单片机实时向主单片机发送信号。

问题是,会不会出现数据丢失等等收不到,漏收问题

谢谢...

网友A:
=_=

232一般用来单对单,一个主发,多个从收,应该没问题。
多发发送端接一起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B:
关键是通讯协议...

网友C:
采用应答方式吧

网友D:
用485
记得只有485两端接200R电阻
收发还要延时
要做成一个主机,N个从机,采用应答模式
或者看看CAN
令牌环网

网友E:
多 MCU 可以用 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