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数码管显示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9-04-24):
仿真是一个基于51的,用DS18B20做温度传感器,用74HC573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经验证无问题,但是仿真时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只显示个别几段 但期间会闪一下出现正确的显示值 然后又回到错误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希望大家指点下 谢谢! 附件中是详细仿真实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4195336777.rar

网友A:
proteus仿真数码管动态显示时间上不靠谱...

没摸清它的特性之前,以实际的为准...

楼主:
数码管动态切换延时改为30ms

谢谢楼上大侠 我把数码管切换延时改为30ms 就能显示了 但是一直高频率闪 特别费眼 在降低的话就出现错误显示了 这应该就是proteus的弊端吧 在实际情况下1ms就应该能够正常显示吧

网友B:
从来不看RAR文件,瞎猜一下,可能是573的事

一般应该用574

楼主:
573和574应该是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上升沿锁存

不知道573和574接到电路中效果有何不同呢?请问为什么楼上高手判断是573的问题呢?我把数码管动态切换延时改为30ms 就能显示了 但是一直高频率闪 特别费眼 在降低的话就出现错误显示了 这应该就是proteus的弊端吧 在实际情况下1ms就应该能够正常显示吧

楼主:
附张proteus图 方便朋友们帮忙查看下

网友B:
真能搞创新发明,这样的电路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关于程序中可能发生的错误,请看DATASHEET,关于单片机时序和573时序

楼主:
电路的错误

请教楼上高手 我的电路中是否有不妥的地方呢?需要哪些改动呢?还望赐教 谢谢 程序经验证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