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9-05-06):
紧急求助:高频信号发生器。
  要求:  1:能产生AM ,FM波形。
          2:调制度可调
          3:输出电压可调
          4:说明各部分电路的原理及其个电子元件的型号!

紧急求助啊   马上要用呢  很着急  谢谢啦

网友A:
新手就别玩这个了

网友B:
频率精度、稳定性、失真等要求不高的话

几个三极管即可。
一个三极管做高频振荡器,一个三极管产生低频信号。可以直接调制振荡器,也可以再加一级作为调制级。

网友C(2009-06-21):
51端口带得动那么大的电流么?

网友D:
应该可以
另外4楼,这种接法不是51带动电流吧,这是灌电流的方式,10MA的灌电流没问题的。

网友C:
你看下数据手册再说呢。AVR和PIC灌10mA还差不多。

网友E:
C8051貌似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