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刚学的单片机,请教一下!

楼主(2009-05-23):
谁有音乐蜂鸣的驱动程序,分享一下,非常感谢。是那种俩个输入口的,一个是控制电源。一个是控制频率的蜂鸣器

网友A:
有这种蜂鸣器?我都还没见过呢。

发照片或者资料上来看看呢。

网友B:
控制频率的蜂鸣器其实就是个小喇叭

个人认为:控制频率的蜂鸣器其实就是个小喇叭
只是封装比较小,功率也比较小!确实驱动是频率的!电子城有

网友C(2009-07-08):
我刚刚接触到

那个东西可以发出像和弦一样的声音,刚刚接触到,程序很复杂

网友D:
没玩过

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