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急求石油大学模拟教程,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啦

楼主(2009-05-31):
(无正文)

网友A:
www.verycd.com上有

www.verycd.com上有!

网友B(2009-08-01):
D5和K1不能串联。否则K1电压不够而不能吸合。

原因是D5少也得占去2V以上的电压,再加上三极管的压降,K1得到的电压就呼得可怜了,恐怕边保持电压都达不到。就别说吸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