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msp430中断问题

楼主(2009-05-23):
我想按A键,初始化timerA,进入相应中断输出波,
按B键,初始化timerB,进入相应中断输出另外一种波,
但我想输出第三种波,没有定时器了,怎末办???????????????????????,最好给个实例

网友A:
你应该认认真真看上10遍及以的手册!!!!!

网友B(2009-07-20):
模拟输出,共用定时器

既然你输出的波形是定时器模拟的,那就不存在定时器不够用的问题了,你选择一个基准频率信号,然后想要输出的波形都以基准信号为准进行定时中断计时输出不就可以了,那只会涉及到端口不够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