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大家看看这个非门振荡电路中间那个非门是什

楼主(2009-05-09):
请大家看看这个非门振荡电路中间那个非门是什么?,以前就知道非门就尖头有个圈,这个图中间那个,后面有个圈,书上说用的74hc04,可74hc04里没那个符号啊,是不是某种接法?

楼主:
难道双休日,没人!!

难道双休日,没人!!

网友A:
是个“负逻辑”的非门.....^_^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画错了吧

是小日本写的那本书上的例子吧

楼主:
汗,这都知道,不错额

汗,这都知道,不错额,那我就当那个是一般的非门了吧,这样电路可以震荡吧

楼主:
了解负逻辑了

了解负逻辑了,但问题是这个电路直接用74hc04,中间的该怎么接,就平常的解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