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模电考试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6-26):
计算一下该正弦震荡电路的震荡频率

网友A:
你去把出题的人打死先!

网友B:
呵呵,我只看,不说。

网友C:
三极管不需要直流回路吗?

网友D:
怎么下面接地的断开了,三极管怎么供电哦

网友E:
如果加个偏置,这个振荡电路是叫什么名字了?

我看书上的几种类型都找不出同一种与它相似了。

网友F:
这个似乎不能起振啊……

网友G:
射极电容满了哪里去啊?

网友H:
太夸张了

看楼主的帖子真是惊心动魄啊,哈哈。。

网友I:
饿的神呀

这什么呀

网友J:
直流

不通怎么能够成放大部分啊?

网友K:
明显是错的啊

错题

网友L:
哇塞

太深奥了

网友M(2009-08-25):
图应该是个简化图,用射同余反原则算,c2与c3串成一个电容,上面的c1,l1串构成容性,另外的一个电感单独构成一个回路(vcc交流时相当于接地)。电容三端式振荡回路。f=1/(2*pi*(lc)1/2)

网友N:
呵呵,看大家的回帖也是在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