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SP MCU CPU

楼主(2009-06-26):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微控制器-MCU,还有中央处理器-CPU的定义和区别

楼主:
转的!!

处理器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微控制器-MCU,还有中央处理器-CPU。为便于大家理解它们在应用中的差异,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比喻:DSP好比是一次方程式赛车的引擎,追求的是高速高效;MCU好比是摩托车引擎,追求的是灵巧便捷;CPU则好比是豪华家用车的引擎,追求的是面面俱到。

网友A:
这样定义似乎很明晰,但实际是否如LS说的还有等待研究

网友B:
google,google

新手要多会自力更生,最关键的是动手不难啊

网友C:
欠妥

分类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