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联稳压问题

楼主(2009-06-28):
(无正文)

网友:
没见到图啊

看到图了好分析些的

楼主:
串联稳压问题

网友A:
A点的电压是20V,D点的电压怎么可能是5V?

估计硬件接错了

网友A:
D点的电压是5V,B点的电压是4V

那A点也不可能是20V
A点和D点的电压关系应该是A-0.6=D

楼主:
串联稳压问题

测量的就是这样,会不会是Q2引起的啊,

网友B:
峨峨

D点的电压= (VD1 + 0.7)(R1+R2)/(R2+R1(部分))

网友C:
A点的电压是20V,D点的电压大致为20-0.7V

也就是降低一个结电压。

检查电路是否有错误、有振荡。在适当位置加上电容看看。

网友D:
硬件接错了吧,D点至少8+V

楼主:
串联稳压问题

换了8050,跟采样电阻,就好了,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E(2013-01-20):
引用 网友B:
D点的电压= (VD1 + 0.7)(R1+R2)/(R2+R1(部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