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这俩波形不同步

楼主(2009-06-30):
(无正文)

网友A:
应当将“这俩波形”交代清楚

具体是指什么,不要让别人猜。

网友B:
当然不同步,凭啥要同步啊?

楼主:
怎么才能让他同步

u4,u5输出两个波形,不知为什么不同步。
我给u4,u5同时加电应该同时起震同时输出波形的

网友C:
电路参数不同,元件也有偏差

怎么可能"应该同时起震同时输出波形的"

网友D:
这样能同步?!

你要是看到同步了,赶紧去买彩票

楼主:
附加什么电路才能让他同步呢?

附加什么电路才能让他同步呢?
敬请指点。

楼主: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E:
你用2片做同步有什么用?

一片驱动2个信号不就行了?

网友F:
为什么要同步

u4,u5输出两个波形,不知为什么不同步。
我给u4,u5同时加电应该同时起震同时输出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