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谁见过这个电路

楼主(2009-07-04):
要是一个三位并行比较器的话,书上书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
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
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过来的信号,而这个却将过来的信号经
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
端接参考电压,这个电路怎么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建议有用 有酬谢!

网友A:
51驱动数码管?

51驱动数码管?

网友A:
说错。。。好像是AD吧~。。

说错。。。好像是AD吧~。。最近被驱动数码管功耗问题弄的头疼。。

网友B:
反过来,没有关系

对于输入信号,
如果是接到同相端,那是正逻辑
如果是接到反相商,则是负逻辑

网友B:
重要的是:到达和超过设定的基准它就跳变

网友C:
有点像AD

网友B:
再说明一点

当对输出取反时,就回到楼主所说的“通常”的电路逻辑状态

楼主:
各们高手你们好 我处理的信号是断续的,开400ms,关600ms

书上说断续的信号要接采样电路,您能说一说,采样开关我该如何控制与保持电容有关吗?

网友B:
这个电路速度很快

就电路类型来说,这是最快的。

采样电路有害无益,不要考虑。

楼主:
我处理的断续信号 在什么时刻读取的数据,能读到有效数

楼主:
比较器的输出

我测了一下几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都低于1.25v,可是它们的输出却都是负脉冲(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guofan1943

如果过来的信号不在这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内,是不是读不出有效数据,但是,怎么才能让过来的信号适合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guofan1943

1.25v是直流电压,这个电路在反向输入端接直流电源,当反向电压高于正向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当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正向输入端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图中的波形(输入波形,图在楼下)我该怎么处理呢,该波形经过一个开关和一个电容,然后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guofan1943

上一楼的图片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该怎么用这个电路呢

楼主:
各位高手有时间指点小弟一下

我该怎么用这个电路

楼主:
guofan1943

图中是八个比较器,我想用它感应信号的大小,然后控制增益的大小,我用直流电源做输入,当正向端电压大于反向端电压,比较器输出1,反之则输出0,我处理的信号(图中的红色波形)是断续的,信号发射时间是400ms,停600ms,这是一个周期,用图中输入的波形,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楼上您好

能否说说,我该怎么用这个电路啊,我处理的信号(图中红色的波形)是断续的,信号发射时间是400ms,停600ms,这是一个周期。像这样的信号,我用这个电路怎么处理才能感应这个信号的大小呢,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D:
唉,能把问题说的清楚一些大伙也才能帮您啊

唉,能把问题说的清楚一些大伙也才能帮您啊

楼主:
楼上您好

输入的信号频率是23Hz,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双四先
一模拟开关)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当HCF4052BE的9脚为
0时,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电压
是2.05V,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我想用这个
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又检测电压的大小,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用直流电源做各
比较器的输入时,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电压调低的过程
中,各比较器逐个变1,1.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我想达到这
个目的,当信号电压变化时比较器输出1、0的代码,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感应信号或电压的大小,然后调整增益,当我用图中的输入波形(红色的波形,这个信号是断续的,发射机发射
400ms,停600ms,周期是1秒)时,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就
是全为1,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现在不知
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
信号的大小,又检测电压的大小,请这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guofan1943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3Hz,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双四先
一模拟开关)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当HCF4052BE的9脚为
0时,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电压
是2.05V,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我想用这个
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曾用直流电源做各
比较器的输入,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电压调低的过程
中,各比较器逐个变1,1.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我想达到就是这
个目的,当信号电压变化时,比较器输出1、0的代码,然后用单片机
能读出比较器的输出,探测出信号的大小,当我用图中
的输入波形(红色的波形,这个信号是断续的,发射机发射
400ms,停600ms,周期是1秒)时,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就
是全为1,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现在不知
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
信号的大小,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

楼主:
楼上电路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个忙吧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个忙

现在我对这几个比较器还是没弄明白,输入图中的红色波形,这个信号的最大电压才达到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值,现在弄不清楚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是什么关系,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你们好

这个电路到现在,我弄了有四个多月了,感觉对它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怎么也没弄清楚它的输入与输出的对应关系。
1.开始以为它是并行比较式AD转换器,可是这个电路多了一个比较器,另外它还将输入的被测信号分压后送入各比较器的反向端,而参考电压直接接到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并行比较式AD的原理是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压后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端,将被测信号直接接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
2.网上有高手说这是个电平指示器,然后还有高手告诉我用可调直流电源加到信号输入端,再调电源电压的大小,做完感觉不错,结果和我想的一样,就像是一个并行AD转换器,直流电源电压的范围是4伏到1.14伏,可是我这个项目的被测信号的范围是2伏到0.3伏左右,而且信号是交变的正半周期的正弦波(如图红色波形),这个信号的发射机还是断续的发射这个信号,发射400ms,停600ms,这个电路在八个比较器前端有一个四选一模拟开关,只用了两路,这个项目即要检测信号信息,然后来调整增益(使信号波形不失真或是统一信号的动态范围),还要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显示电量的高低。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我看的是郭天祥老师讲的“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可以用C语言控制单片的各个I/O口,控制单片机的定时器及其中断系统,曾做了一个简易的时钟,后来我感觉我挺走运,没什么经验就找了一个单片机开发的工作,接了这个项目,现在差不多我能使的招都使了,四个月来上网也没搜到与这个电路有关信息,做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挺无奈的,今天写了这些,我也是从头到尾看一下这个电路,也想想我在做单片机开发的这段日子里,我到底对单片机系统开发了解多少。还是那句话,请各位高手有空再看看这个电路,指点小弟一下(无论是从方法了还是从这个电路上),这个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到底是什么关系。小弟先谢谢各位高手了1

网友E:
音量和AD是一个差不多的东西,你看他们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就知道了,都是是模拟和数字的关系,接比较器正还是负只是得到的值看你需要0还是1,最低部的两个比较器输出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可做满载指示等。
还有就是你计算一下你的分压电路,看他是否线性,输出就果是0~7的值,这可能与AD不同。

网友F:
调整一下电阻嘛~  把7.5K换成20K.